航嘉磐石355u电源故障

楼主(2008-08-23):
航嘉磐石355u电源是由一个SG6105DZ和一个LM339N组成的,故障是:短接PS-ON信号(绿线和地线),风扇正常转动,
PG:4.9V  紫线:4.9V  其他都正常,待机时PS-ON:1.9V,LM339N(1)脚和(8)脚好象还有别的脚不能测量,测量时电源停止
工作,在339附近有两个电容顶盖有8V电压,电源加负载电压不变,请教高手和老师帮忙!看看是什么地方出现故障,
非常急,急,急.谢谢!!!

网友:
难道没有人会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希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没看懂你的故障是什么...是不是就是PS on的电压只有1.9V的故障吗?

网友:
表达不清楚啊.说清一下,PG,+5V都有是不能开机还是怎样

网友:
没看懂你的故障是什么...是不是就是PS on的电压只有1.9V的故障吗?
是的 PS-ON电压只有1.9V
表达不清楚啊.说清一下,PG,+5V都有是不能开机还是怎样
不能开机

网友:
还是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吧!绿线的电压是有什么地方提供的。是不是LM339N坏了,

网友:
还是看不懂:风扇都转动了,证明电源正常启动了,只要测量各个电压正常不就OK了?难道你想把它整出毛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