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故障--救助!!!

楼主(2008-08-24):
本人有一台DELL的机器,显示器为15"液晶,最近出现这样的问题:开机后能正常显示3秒左右,黑屏,电源灯为绿色,关掉显示器电源,再开,又是亮大约3秒后黑屏,贴近仔细看,能看到极淡的图像。如果反复开关20到30次时,有时可以亮8-10秒钟,此后,当某次开关后,屏突然变得更亮的时候,屏就可以一直正常显示。
我也上网查了一下类似的故障,说法好象都不太一样,有说高压板有问题,有的说灯管有问题,象我描述的情况,哪一类的故障可能性更大一些呢?想请教下高手们。还有,如果是灯管的问题,把坏的那根灯管直接拿下来,只用剩下的一根是不是可行?
如果要修的话,换高压板和灯管,现在的行情各需要多少银子呢?主要是想修又怕被无良JS宰了。
偶先在这里谢过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或高压板坏了,确实没错,坏的机录不能说哪个大.要测试.
灯拿掉一支不可行的.
如果有条件建议自己修.论谈上关于这类故障太多了.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换灯150起....换高压板150起....修高压板80起

网友:
好的换个激历IC就行了,不行的话换一体板!!!!

网友:
在维修中一般高压条坏的最多

网友:
开机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昨天拿去检测了一下,说是高压板坏了,换了一个,现在已经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