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数据

楼主(2008-08-24):
我一个同学的好多数据都放在C盘,现在要重装系统,用的GHOST版的安装盘。
会不会把她的数据搞掉,如果会搞掉的话,怎么恢复呢?
现在进系统进不去,估计是崩溃了。
她的数据有好多,有些放在WINDOWS的文件夹里,有的自己的文件夹。
望高手指点,帮我涨点在同学中的威望值啊

网友:
直接进PE把数据转移../.

网友:
现在重装系统没有?如果没有装,参照楼上朋友说的方法或者把硬盘挂在其它电脑的从盘位置然后把数据导出,最后重装系统;如果重装系统了,估计数据覆盖的差不多了,想要恢复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如果还没有重装系统,你用Win PE进入把数据导出!!!

网友:
系统还没装是吧,接从盘或进PE复制到其它盘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直接用PE进去看看。。能不能把数据给拷出来 。。。

网友:
先把C盘做备份 然后用镜像浏览器提取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这么说明,有没把握人家能否看懂并成功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