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声卡后装不上驱动~!

楼主(2008-08-24):
一台NEC e2000笔记本,开机认不到声卡,更换声卡芯片后能抓到声卡,可是一装上驱动就蓝屏~!郁闷~!
声卡芯片是ad1981b ,我是在HP nc6000 备用板上拆的同型号换上,
两台机子的声卡驱动我都试过,没用,请问哪位达人有这方面的经验,盼分享~!
我的问题出在哪?声卡芯片除了型号是不是还要注意其它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装下系统 不要用克的系统

网友:
肯定是声卡驱动没有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