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杂牌主板CPU供电电容全部短路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08-24):
(无正文)

网友:
逐个拆这些二极管,肯定有击穿的

网友:
把电容全部下了,电源管理芯片下了,再查

网友:
1:单MOS管是否已经击穿
2:查下对管
3:电源IC TL494
4:这个电路应该是基准电压产生源的吧,查下芯片正数2脚和倒树2脚是否有0.9V以上 电压,

电感和稳压2级管也不可放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