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请高手看看!!!

楼主(2008-08-24):
有一块462的主板,可以加电,检测卡没显示,复位灯不亮,南桥发烫,想问问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测下3.3VSB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不一定,除非很烫
测下PW-ON上是否有3V以上电压,32.768是否起振?

网友:
一开南桥就开始发热很厉害!

网友:
那应该就是南桥挂了,南桥挂了当然也就没有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