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PE-RZ CPU供电场管问题

楼主(2008-08-24):
手头有GA8I845PE-RZ 具体问题是,通电瞬间就保护了,查了发现CPU供电场管烧一个,换上一好的后不上CPU能上电,但是一上CPU 就继续烧那个管子,请教这个问题具体该怎么办?

网友:
原场管是  k3639  我用 9916换上去的

网友:
看看周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发表于 2008-8-24 11:1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把那一组供电的管子都换了。。。

最好查下G级到电源IC的线路,电阻开路了没?

还有电源IC

网友:
检查CPU供电输出端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
最好将所有的场管包括PMW IC一起换了

网友:
要同时换1项供电的管子

网友:
最好换个同样的上去 9916好少用的CPU供电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