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MHDD扫描全是感叹号

楼主(2008-08-24):
用户说以前可以用 后来一个朋友给她装系统分区后 就认盘但是 装不进系统了··
我用易我分区看了下说MBR坏了 如何修复啊

网友:
应该是0磁道坏了吧, 用discedit改改,  把0磁道改到1去.

网友:
硬盘是客户朋友给分区 装系统来 分坏了···
我用你这个办法先试验一下

网友:
前阵子修了个WD全盘感叹号的,我用PC3000重建译码表成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感冒

网友:
原来是BIOS里加密了··现在分区什么一切都好 不过摇下硬盘有轻微的好像磁头的响声·····不会是磁头有了问题吧····现在用了个转接卡 把笔记本电脑挂我PC3000的电脑上装系统··用GHOST装到2%怎么也过不去··用安装版就可以了··好怕磁头坏了啊·

网友:
我这有不0道坏的,正在学习,看能不能自已修.

网友:
这个是固件坏,重新写下固件就可以,还有板看看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是固件坏,重新写下固件就可以,还有板看看有没有接触不好
学习了,

网友:
有响声磁头不太行了啊。。。。不要存重要资料进去。

网友:
笔记本的硬盘摇起来都有点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