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对CPU电压加压过高

楼主(2008-08-24):
主板型号 昂达945PLD  CPU型号:赛扬2.93

问题出现:运行大型程序的时候,比如:3D网络游戏,大型软件。CPU利用率达到100%一段时间(5-10分钟)
电脑会自动关机。这时,需要等待15分钟左右。并且把电脑插座拔出几秒,再插进去才能把机子重新开启。

诊断原因:CPU温度过高,超过主板保护的温度。主板自动断电。

诊断过程:排除法:

首先:无论是更换 新CPU风扇还是旧的CPU风扇,进入BIOS发现温度在45度。(排除风扇原因)

然后:无论是新电源 还是旧电源 ,进入BIOS温度还是45度。(排除风扇原因)

最后:更换新主板,新主板裸机进入BIOS 温度显示 32度

问题确定在主板问题。

主板对CPU加压过高了。造成CPU温度太高。

我想问的不是具体的维修方法。而是问这样的主板以大家的经验是否能修好。。

大家给点意见,如果可以修我就拿去修了。不能修的话,我就换个新主板了。

谢谢。

网友:
更换CPU供电IC试下!!!!!!!

网友:
在COMS里面有调节电压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