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08-08-24):
一块至达845主板 CPU风扇长时不转 造成主板故障  现为RSET灯长亮 CPU没有供电 有两个集成块 RT9602  RT9241B是不CPU供电集成块 呀 请指教维修方法

网友:
CPU没有供电要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复位灯常,先查除CPU外其它部分的供电,再查时钟部分。

网友:
连9241和9602这么基础的东西不知道,建议你好好看资料再动手,否则会扩大故障的。没有必要的基础就下手修,结果越修故障越多,这是许多人的教训。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已经换过 是好的

网友:
CPU旁边4个场管 每只只有12V电压 其它2个脚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