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19

楼主(2008-08-24):
七彩虹C.NC19该主板  开始复位高   换9202和相关供电管  电压正常但是cpu不工作
北桥是nforce4 sli spp  有一部分电容为9(北桥上的  )这个数值是否对啊

问题已解决 就是把板子放烤箱了蒸了一下  街ok了

网友:
这个数值一定 是你刚断电后就去测量的,没问题。

加热桥试下吧

网友:
旱桥好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