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WER开关 点不亮

楼主(2008-08-24):
V星845Ultra-C 蓝色圈是换的电容!
晶振 有启振
换了2个电容主板不过电 电源没问题,其他都没问题
测POWER有5V电压,但是我不会跑电路。菜鸟学习中!望高手多多指教!
电容换得没问题。
我刚用直接短路接绿线和黑线。此时可以加电开机。。
说明故障在软开机电路本身??
请问如何解决
[
]

网友:
换了什么地方的电容,
PCB板有时带电220V.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点不亮,风扇不转。电源也没转!
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怎么判断电源没问题,没问题220V哪里来的?

网友:
主板换电容前是什么情况 换之前如果是好的 换后不加电 有可能是 换反或 有克多丢件或断线
如果换前和换后一样 那你查一下CPU 供电电路场馆 有可能有短路的
在一个 你换的什么地方的电容啊
硕泰克的电容是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裸机的,用螺丝刀接触开机的,就是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电容之前,板不稳定,有时重启,检查看见2个电容暴了。
CPU那边都没动。
换的那2个电容在AGP插糟旁。 电容是OST,台湾垃圾货?

网友:
别管这电容了~只要确定你换的没问题~你就当不上电来修啊`~
重新测过各点数据~

网友:
看看焊接和新换的电容有没问题。。或换个电源试下
PCB有220V?你是怎么测得出来的?

网友:
PCB有220V电压
楼主如何测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换得没问题。
我刚用直接短路接绿线和黑线。此时可以加电开机。。
说明故障在软开机电路本身??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D:
清一下CMOS适适看咯

网友:
开关针上有5v电压,说明紫色5v到开关针是正常的,你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再看看绿线到I/O或者南桥之间的线路有什么问题!
[
]

网友E:
硕泰克,华硕,华擎都是要反一下的!你看看你的电容脚和有没有焊到主板座子上!

网友:
有些主板没有上CPU和显卡是不通电的,一定要注意一下;烤一下主板,清下CMOS,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晶振是否加电测? 南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
期待高手在来知道下。。。
:L

网友:
不行你就把原来的电容换回去试试。。。

网友:
硕泰克主板AGP插槽附近有1个 跳线,跳线跳正要上显卡才加电,跳反,不用上显卡就会加电。呵呵,你注意 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原来的电容我扔了。。。。。

网友:
晶振肯定要加电测啊,否则怎么看是否起振?

网友:
那你再测开关到南桥或I/O之间是否有低电平输入到南桥或I/O,没有的话查开关到南桥或者I/O之间的元件。有的话再查绿线到南桥或I/O之间的电路。

网友:
V星的主板好像是检测不到CPU风扇转速就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