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X 跑码D1 在线.......

楼主(2008-08-24):
华硕P5GPL-X主板开起 先跑码D1 等下变跑码D4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华硕

网友:
检查内存条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重点查358和场管,负载排阻等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清空CMOS,就OK拉

网友(2009-04-01):
修了三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清除CMOS没用,后插上显卡代码跑完,正常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