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mx没有复位电压是 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24):
ASUS k8v-mx没有复位电压是 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先检查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CPU供电1.5V  内存 2.5V
桥1.2V 1.5V 2.5V

网友:
建意楼主看置顶贴~先学学如何发贴`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别的 电压都正常  本来1.5那个电压没有我 换了 个 管上去有 了 但测量卡上那个复位灯还是不 亮

网友:
点复位~复位会闪不?

网友:
如果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还是不复位
重点应该放在复位电路了
看看有没有ASUS的专用IC,有的话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在查查看  灯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