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KG指示灯一直是蓝色

楼主(2008-08-24):
如题,冠捷代工的。插上电源就一直是蓝色指示等,没有高压。按开关没反应,也关不掉。求高人指点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全部偏高,50V有60左右,通电后电源灯就一直亮着,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各位神仙请指点下

网友:
我这里有了明基的跟你的这个显示器一样的毛病!!哈哈

网友:
这款显示器MCU坏的比较多。,。。。

网友A:
先刷数据! 在换MCU

网友:
== 先看看 储存器的电压对不对 都是5V哦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先刷数据! 在换MCU

数据读出来了,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没有找到这个机器的rom文件,没刷别的试

问题还是没解决,是不是可以怀疑cpu有问题了?手里没有cpu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