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C机器外接U盘不能用

楼主(2008-08-24):
该机器外接U盘时候显示‘电涌’,请问那位高手遇到过
U盘

网友:
没见过。不过楼主可以用U盘以外的设备试试,排除u盘坏的可能

网友:
几个可能:
1、系统
2、U盘是坏的
3、USB供电不足
4、南桥损坏
我看你的问题应该是sb坏

网友:
用其他USB设备换试试再判断

网友:
“电涌”,是指该设备在接通的时候,瞬间流过的电流很大。
相信你应该明白原因了吧?换个USB设备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就要考虑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