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爱烧供电场管

楼主(2008-08-24):
现手上有一块华硕P4P800-X845《478针》的主板一块,刚拿到手时,测的原主板的供电管下管短路。换了,一样的。上电,大概20秒,下管剧烫,自动关机,再开机,没有反应,测的下管又短路,电感短路同时北桥短路。吹掉下管,北桥正常。同时测的AGP供电脚短路。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北桥坏了????????《因为如果供电感短路和显卡核心供电短路,就可以判断是北桥坏了》

网友:
测一下北桥附近贴片电容穿了没有?

拆下管子量管脚之间短路没有

网友:
这情况我阼天刚好遇到,北桥的问题可能性很大。不过你也可以查下周边线路,也有可能是IC的问题造成屡烧场管,排除其他可能性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
谢谢了,先按照两位朋友说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