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8-24):
朋友有台机在他家不可以上网,显示网络未连接,设固定和自动IP也上不了网,机搬到我家可以上网,他家的网线和猫好的,我的机搬到他家可以上网,ADSL猫和网卡有冲突还是别的原因故障??
上不了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SL猫和网卡冲突极少,显示网络未连接,我遇到过网卡接头针脚弹力不足或有污垢又和网线接头接触点接触不好,换条网线或处理一下网卡接头。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
一般换一条网线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将网卡降至10M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物理连接有问题。

网友(2008-09-23):
“显示网络未连接”,本地连接是不是打了红叉?如果是,网线问题,重做水晶头即可! 如果本地属性对话框里面有发送数据接收数据为零,也可能是网线或网卡问题

网友:
就是兼容性为题,换个其他芯片的网卡,或更换猫,以前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你家的猫拿到你朋友家试一下!很多问题都可以代换法试出来了!

网友:
要看你的MODEM是用交叉线还是用对等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