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FF

楼主(2008-08-24):
方正机子 用的是精英 SF2/648的主板 ,可以开机 就是不工作
电源没短路的
到PCI 的电压都正常

三大参数  时钟 复位 供电
时钟我这里没法测  诊断卡CLS 的灯是亮的
复位 A14有3.3

供电 场管测过,没问题
PWM ISL6556BCB VID电压 0-1-1-0-1-1 不知道输出多少
刚开始没考虑到供电 ,后来感觉CPU不热,测了下,实际还是热的【嘿嘿  菜鸟】

上假负载 主供电 0.9V 【正常】 PG 0.7V  (感觉不对)  CPU复位电压 0.6V (也不对)【不知道如何查了】

32跟64位数据控制线 对地阻值一样,应该没虚焊

北桥供电管也换  没用 。。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下 8705看看  这个板8705坏的多  还有网卡

网友:
我也是菜鸟

不过印象里  资料上介绍 CPU的供电 应该在1.4左右吧

网友:
011011的VID应该是1.52V

你到底上的是加负载还是CPU

网友:
011011是1.525V ,我也查了下资料,可是下面该从那里考虑  给点思路

网友:
晶振起振了没?
如果都正常的话~压NS SB~RST试下~

网友:
你上真CPU在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南桥北桥都压过了,一样不跑码   ,上面的VID 我就是上CD2.1量的

网友:
你CPU供电不正常哈

网友:
LZ上真U了吗??

LZ不会是没有上真U吧。要是用假负载开机跑FF就很正常了。有的板要是供电相差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上下真U再测一下主板的三大条件啦!!!

网友:
三大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再来考虑下io问题!

网友:
南北桥的数据线,都要影响开机,你说的现象可能是北桥的事.用假负载打一下,必定是.

网友:
算了 ,板子被人拿走了 ,谢谢各位 。我还是感觉CPU跟NB连接出问题了。。。。到此为止吧!

网友:
楼主说的A14应该是SB3.3吧,A15才是复位测试点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开机也是显示FF不起屏风扇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