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没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24):
故障:暴电容,CPU没核心供电,复位和PG也没有
处理:换了电容,CPU供电,复位和PG还是没有!!!换了电源IC ADP3168和相连的ADP3418J也不行!!!
        查VID线不上假负载对地阻值正常,上假负载后只有一个VID线对地阻正常!!!
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
这个是急用,大家帮帮忙

网友:
1.2.3.4.5.6脚的VID电压各是多少(上假负载\CPU的时候各是多少)
11脚 1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假1.2.4.5脚没电压,3.6脚有3.27V的电压  11脚3.2V 12脚1.18V

上CPU 1.4脚0.03V电压 2.3.5.6脚有3.27V       11脚3.19V   12脚1.18V

请问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应该说PWM IC的工作条件基本具备了哦

你在测量一下13脚的电压及13脚外接电阻是否和标称值一样

场管也需要换一下

网友:
看看电源IC有没有PG,没有PG不用搞了,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