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保存信息?

楼主(2008-08-24):
BISO 不保存信息 是怎么回事?
   电池有电   也刷过BISO 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进系统用360安全卫士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触点氧化了,用酒精清洗一下或用起子刮一下,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3种方法你试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