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有供电压

楼主(2008-08-24):
一块至达P4M266主板  主板CPU没有供电压

网友:
详细查下CPU供电电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241和RT9602都换过了 场管也检查过了

网友:
查查RT9241外围线路,重点找找限流电阻,保险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 我再仔细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看9241的PWM有无电压,如无再 看9241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另外论坛里好象有不少有关的帖子,可以找找参考。

网友:
LZ需要关注的还有
1.2.3.4.5脚的VID电压值是多少?
9脚DVD.10脚SS的电压
20脚的VDD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3.4.5电压均为3.4V   9脚1.5V  10脚无电压输出  20脚为5V

网友:
主扳没有检测CPU
重点检查U座是否扩孔和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顾客CPU风扇长期不转 等点不亮机子拿来就成这个样了 换了块CPU还是一样的 就是CPU没有供电

网友:
这块板不知有没有ATTP1~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OK了  维修经过:检查主板内存供电场管坏了  换上  再没有加CPU的情况下加电测CPU工作电压为零  检查外围没发现问题  后经版主指点测量RT9421各脚电压  9脚电压为零 9脚可能是CPU检测电压  突然想起是不是没有上CPU呀  马上插上CPU  亮了  由于本人是粗学者   谢谢各位关照

晕!!!
没有上CPU和加负载,还说什么!1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所有板子不上CPU  都没有供电  本人初学 不要见笑

网友(2014-06-06):
可以上假负载

网友:
没有CPU供电就查下, CPU供电的条件都满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