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 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08-08-24):
这种机器同样问题已经碰到两个了,一般这情况都是查CPU驱动和供电芯片,但是我碰到的都是内存巢出问题,按住内存再开机就正常松开就开机掉电,换内存巢解决了!
有同样问题的机器不防试试或许可以帮到你!!!!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谢谢分享啊,每天都能有收获啊

网友:
呵呵学习了,在分享一下.显卡有问题会运行一会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可能是个3条腿的 形状象个3角形 2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