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为小弟说说这里面得都什么意识 谢谢了。

楼主(2008-08-24):
请详细说下里面得具体数字对应什么意识好吗?谢谢……

网友:
80 活动分区标志
01 01 00起始磁头 扇区 柱面
07 系统分区的类型
7F 7F 7C 结束磁头 扇区 柱面
3F 00 00 00 从磁盘的开始到该分区的开始的位移量

下同

网友:
你不要直接分析数据,WINHEX有模板,恢复的时候直接填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