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无法安装XP 求助

楼主(2008-08-24):
用户拿来的时候  WIN98能进 但是没有安装驱动。 XP进不去 由于错误关机  自动检测硬盘后 就黑屏了 硬盘灯也没有响应 但是小键盘灯能动。 我从装了N个版本的XP都走到最后一步就黑屏了,硬盘检测过 全部都是好的。内存也换过,BIOS也修改过 都没效果 怀疑是显卡问题 马上拆机看看, 请问你们是如何维修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下吧!我之前有修好过一台同样故障的.

网友:
感谢,先装2000试试  XP 还是装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