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上的航嘉电源hk350-11ap维修过程

楼主(2008-08-24):
一日打雷后,客户抱来一台联想开天电脑,不开机,电源不加电,拆开发现保险爆了,换5A 250V保险,加电,一到闪电,保险又爆了,严重短路。拆下BD1-BD4测量一下。都无问题。拆下Q1-Q2测量也无问题。
这下就简单了,重点排查Q1,Q2前到保险丝只前的电路。查到R105和R107。发现两个电阻距离很近,旁边有打火痕迹。进一步检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短路现象。已经被放电烧坏。从另一同型号旧电源上拆得相应的电阻。用热管包扎后替换坏元件。这里必须用热管包扎。以为他们两个太接近了。
上电,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请问用热管包扎,这个热管是什么。

网友:
就是热缩管,没用过吗?绝缘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启动电阻很容易坏的.

网友(2008-09-23):
楼主,有图吗?发个图让我LOOK LOOK!如果没有图我实在是难以想像楼主的那些Q1-Q2、R105和R107是什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