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屏幕放大黑屏

楼主(2008-08-24):
我的一台22寸显示器现在整个屏幕会放大,然后黑屏,但黑屏后显示状态灯是绿灯,然而在纯DOS下不会出现,拿得去修显示器的地方也搞不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么故障吗?碰到难题了吗?

网友:
黑屏应该是电压不断升高造成电路保护吧,检查一下稳压控制电路和二次电源电路,在检查一下S校正电路看看.

网友:
那为什么在DOS下不会,二次电源修显示器的给检查过,说没有问题,但还是查不出问题

网友:
多半还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因为在DOS下由于频率低,需要的电压也低,二次电源不需要工作都可以正常显示,但进入系统后由于频率和刷新都升高了,所以就需要升压了,看来你的这台显示器二次电源属于升压型的了.还有就是修你这个显示器的师傅水平太差了.还说二次电源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S校正电路也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2008-10-12):
是ABL的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隐蔽,从回扫变压器出来的第6角,串了一个电阻,从电阻到下一个电容的中途线路板铜皮线氧化断路了,铜皮上面的漆稍微变了色才看出来的,而且是隐蔽在一个陶瓷电容下,由于陶瓷电容的角比较长,所以给放平了,下面用胶水给粘住,估计是长时间胶水导致线路板上的铜皮线氧化断路的。最于搞定了,真是太高兴了,非常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