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ps代换203d6不正常

楼主(2008-08-24):
联想19宽屏液晶lxm-wl19ah雷击后不加电,检查后发现ld7575ps 5、6脚对地短路;保护用压敏电阻炸了。脱掉压敏电阻,用203d6代换,电源不工作。外周原件均无问题。后级电路全部脱开了(去驱动板,高压板)。光耦 tl431均换过。
有那位用203d6换过的能否说明一下代换的改动?

网友:
7575也不是很难找的.我觉的最好还是换7575.还有就是那个102的贴片电阻 很容易坏,你拿下来量一下.

网友:
今天已经发过ld7575ps了10块。晚上有接修了一台清华同方的19宽屏,故障是屏幕亮一下,就黑了,典型的高压保护。
这两台机器的主板与电源板是一样的。我把清华同方上的ld7575ps换到联想19上,已经加电,电压输出为5.4v 22v
接上液晶屏后出现了和清华同方同样的故障,不过已经好修了。另外我把203d6装到清华同方的电源板上,并不能工作。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资料我看过了。203d6是16v工作电压,而7575是30v 不过我当时没有7575,在本站论坛上搜索到的有人说可以代换,在百度上也看到有人说可以带换。不亲身试试,就没有经验。203d6=dap8a

网友:
ld7575ps代换203d6不正常(已修好)

今天7575发到,联想与清华同方都换了。两个都好了。清华同方的ld7575ps是个坏的。

网友:
我上次也是第一次接到LD7575PS的一体板,定了10片,,发现PWM IC太多了,

网友:
换的时候一定要看好PDF中的数据,论坛上的说法也不一定全对,我上次看了一个代换说明,结果一对照PDF,根本定义就不一样

网友:
203D6可以用1200AP40代换吗?

网友:
LD7575用203D6代用要改启动电阻,可以用1200AP40直接代用

网友(2009-01-12):
LD7575可以用EA1530A代换吗?

网友:
不可以的,电路的设计不一样的

网友:
电路的设计不一样吧  是不是外围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