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5重启!!!

楼主(2008-08-24):
有块富士康的主板,
型号不晓得.跑到25就重启,.
怀疑内存,换了还是一样,电源也没问题,
bios找不到型号没法刷,
i/o换了还是一样,
感觉与bios关系小,
就是向不到其他原因,
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
跑25应该是显卡方面问题了

网友:
忘记说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
它是集成显卡.
换了独立也是一样,
关键是他们用集成显卡,
每次跑到25,就重启!!!
唉!!!郁闷呀

网友:
此动作是不是循环,还是重启之后就能正常用进系统?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打AGP口的值~有可能NB有问题

网友:
不亮,
就是来回重启,
每次跑到25,就重启,不亮

网友A:
压一下北桥看看能不能点亮机子,如果行就是北桥空焊,或查一下北桥供电是否稳定,更换IO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我遇到过,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