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9液晶不通电.急救中呀!!!

楼主(2008-08-24):
一美格19液晶,型号XP911W 开机。不通电。
打开机壳,查出通往驱动板的 12V .5V二组电压.12V电压以变成26V...而5V电压不稳.在3V-5.5V中间跳动.
把驱动板取出.单电源板测试.二组电压也不正常,,本以实在查不出什么地方的故障了.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电源

网友:
换一下光藕应该就行了,你换了试一哈呀.

网友:
电源取样电路坏了。检查以431和光耦为核心的取样稳压电路。

网友(2009-11-24):
我换了431和光耦都不行啊???到底是那里坏了啊?

网友:
我遇到的这样的问题是把电容换了就好了,一般是电源带不起负载的原因吧

网友:
把电源初级的0。22欧电阻换一下吧,呵呵

网友:
1、检查稳压反馈电路。
2、5V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网友:
LZ是个刚入门的同行,自己找本开关电源原理的书先看一看,楼上的几位都说了,你也许没听懂,还是建议你换电源板吧

网友:
查取样电路和反馈电路,还有5V的整流二极管坏了也会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通电单独测试都输出24V就换电源啊。简单的问题

网友(2010-01-05):
直接换电源算啦 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