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8-08-24):
845主板加电自动开机!供电,时钟正常。没有复位,绿5v接一4.7k电阻与io相连!加电后测4.7k电阻连io的一端电压为5.1v另一端为0.2v。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1:CMOS跳线错
2:摸南桥温度高不高
3:取掉IO,看还自动上电否/

网友:
更换io,就正常了,现在装上系统能用了

网友(2008-11-01):
IO也影响开机呀,学到经验

网友:
学到经验!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