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781,二次电压高

楼主(2008-08-24):
我这里有一台明基的G781二次电压高达250V,一会就烧场效应管!电源电压正常~!升压二极管和电容都换过了!不解,请高手指点,这个显示器用的行管是不带阻尼的!!

网友:
行场驱动用什么块,查取样输入端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哎! 把电源UC3842换掉  在看看 R607 是不是0.15欧姆!!!

网友:
如果行管不工作,高压包没有反馈电压,二次电压会升高到250V,滤波电容会击穿。

网友:
哎! 把电源UC3842换掉 在看看 R607 是不是0.15欧姆!!!

一次电源没有问题是50V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感觉王百柏 说的很有道理,我先把二次电源管去掉看看能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