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5伏电压偏低

楼主(2008-08-24):
一个电源的紫5伏只有3.8伏,电容,431,光耦都换了,还是一样,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高手来回答吧。新手观摩学习

网友:
这个电源先前别人维修过,辅助电源换成了一个场管,如果原来是一个三极管,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场管代三极管要加一个二极管的,没看见加有,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