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8-08-24):
今天拿到一块硕泰克的主板,型号为SL-945P2-l.
在daosi下刷bios,
刷完之后,
重新启动不亮了,
拆下来检测CPU不工作.
找一块一样的主板,把bios拆下来还是 不亮,
郁闷原因!!!
帮忙呀!!!
刷BIOS

网友:
你不会是焊下的吧,要是焊的没准焊坏了

网友:
就算是焊下来的,也不会不亮,
找一样的主板,bios还是不能用呀?

网友:
把cmos 放电以后再通电试试。要是不行的话,你还要弄块原版biso芯片,刷回去吧~!

网友:
刷回去还是一样,
还是不工作
真的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