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方正cm777n-g1显示器S行失真!

楼主(2008-08-24):
哪位师傅知道方正方正cm777n-g1显示器S行失真怎么修啊,客户拿来的时候是高压包坏了把ABL电阻和STV6888烧掉了,我把这些坏零件换过之后图象就失真,行幅度也可以调,整行也可以调,就是两边的老是扭曲,CS电路我也查过了,
显示器

网友:
修过一台机子,不记的是什么型号了,行场IC引起的枕校失真.用另一台好的机换上去就可以,到电子市场买了个新的装上确不行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我换了行场IC个就好了,原型号是STV6888,之后我换了2块新的还是一样S失真,之后又换了新的个TDA9116也没有好,之后看了你回的帖子我在机器上拆了个TDA9113就好了,说明新的行场IC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