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31主板的毛病???

楼主(2008-08-24):
这几天在修这几块七彩虹P31的主板,脑袋都大了。
刚开始是没复位,查了是RT9202坏啦~~~换之。
又*脏话*跑C1---E0就下不去了,内存电压都正常,1.8V   0.9v    3.3V都有,

我没他的I/O芯片 IT8712F--S......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还有BIOS是八个脚的我没办法耍刷。。

可以问问这里谁修过这样的毛病。。
该怎么下手,, :L :L :Q

网友:
我的威龙480能刷那8脚BIOS

网友(2008-12-16):
不插内存一般跑E0,也就是如果你插了内存,就是没有检测到内存,加焊内存插槽若还不行,查北桥

网友:
更条800或667的内存试试,P31不支持533的内存的,最好是667,代码会跳了,基本上来说内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看看CPU座和北桥有没有空焊啦

网友:
p31只能上酷睿了,上其他cpu就跑eo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槽虚了,也可以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