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SIS的主板重启后点不亮

楼主(2008-08-24):
一块SIS芯片的主板
放电能点亮  跑26
进系统死掉

进入BIOS后重启就点不亮  码 不动一直保持26

有时重启跑C5  有时不跑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哪个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1:刷下BIOS看看
2:压CPU座子和北桥,看虚了没的。或者就是北桥挂了
3:换个AGP槽子试下

一般情况下刷BIOS都可以解决大部分这类故障

网友:
重点检查北桥与内存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