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H67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24):
一台飞利浦107H67显示器,开机屏幕上方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一条1寸宽没有压缩的画面,画面边缘有锯齿状干扰。测量电源电压偏低,180V有165V,12V有10.5V,6.3V 有5.1V,行电流正常。重写数据没有变化。查遍电源没发现有坏件,代换TEA1507现象不变,晕死。。。。。

网友:
检查场输出部分。

网友:
换个光偶试试,飞利浦它坏得多,不过看故障应该是场输出有问题。

网友:
场输出 问题哦! 电容 电阻  嘿嘿  还有二极管

网友:
换场输出正电源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看来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现象是这样,整个屏幕是有光的,就是说扫描线是到屏幕四周的,但是有图像的地方只有在屏幕上方三分之二的地方,图像是没有压缩的,也没有变形,其他地方的图像像是被撕掉一样。如果场有问题,图像是有压缩的。不知这样表达清不清楚?稍后我传张图片上去。

网友:
这是图片,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
场供电,可能有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刷数据或者行场振荡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