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100键盘问题!!

楼主(2008-08-24):
今天接了个康柏2100机器键盘有连键现象我以为是键盘问题就把键盘给拆了,可是拆了还是有连键现象接着就怀疑IO就换了一个新的可是换了之后还是老样子。请问各位高手是那的问题,该从那下手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个情况 把南桥 给烤了一下  就好一会  但过不了10分钟   问题又来了
条件有限 暂时还没有拆他的南桥     我建议你式一下把南桥给重做一次   只供参考

网友:
对地阻值都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楼主  换南桥吧

网友:
把接口电容全拆掉
今天我修了一台,对地阻值也差不多,但全拆掉后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键盘口边上的排阻,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8-10-25):
我那台2100也有一个键老是会自动按,测量了一下键盘排容,都是一样的,只要把键盘拆下来就正常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