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断电,机箱前的指示灯不亮,用POST查是FF,请高手帮忙,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2008-08-24):
如题
电脑突然断电,机箱前面的指示灯不亮,
用POST卡查,开机就出现FF,查资料是CPU没启动

但CPU的风扇再转.显示器没显示!

再另外一正常机器上取了电源换上后又可以使用,但没过多久都又自动出现上面所述的问题.(断电,没显示,灯不亮,FF错误)

再将2个电源用在其他机器上都正常!

有人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吗?是不是哪个点上短路了?

CPU附近的电容没发现异常,三极管由于没工具就没有测量.
超频应该也可以排除,我已经超频快半年了,直到今天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教高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吗??
一般的独显好电量很大,换个300w以上的电源应该没问题了 。。
显卡不工作的主要表现
也不排除主板问题。

网友:
是独立显卡 ,电源一直都是300W的!
而且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继续在线等!

网友:
额   这贴没沉了!

来个高手指点下啊!
拜托各位大侠了!

网友:
电源不行  电源换个牌子   最好是金河田  新的  一定会好的

网友:
是电源不行!要么量量看供显卡电压的那个管子电压看!

网友:
主板有病.

网友:
楼主还是自己代换一下那部分出问题吧。电源,主板,显卡有问题都可能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