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稳定

楼主(2008-08-24):
请教大虾们    接到一块七彩虹的板子,点不亮的。I/O加焊了一下亮了。过了几天又不行了。换了个I/O亮了两天又不行了。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
显卡问题,换显卡吧。

网友:
电源你换了试过吗?有些电源有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现在加焊了下I/O,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坏

网友:
如果不稳定,换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