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3842好坏?

楼主(2008-08-24):
网上说可以加16V电压来测试UC3842好坏,到底是把集成块下下来加电还是直接在板子上加电/?

网友A:
因该13。8V就启动了。测量第8脚有没有VER 5V 基准输出。。。。如过有,就基本好的
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测,给第7脚连接根线

网友:
不论是拿下来,还是在板上都是可以的.在板上测试我是用的笔记本电源.5脚接地,7脚为电源输入端.如UC3842正常.在电压输入端提供高于16V的启动电压,8脚就有5V的电压输出.

网友:
我刚测了下,外接电源14V,8脚只有0.05V电压。

可我的管子是新换的,是不是型号有问题。

网友:
我般用万用表量第七角对地的正反电阻.很我判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该13。8V就启动了。测量第8脚有没有VER 5V 基准输出。。。。如过有,就基本好的
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测,给第7脚连接根线

我从来就没遇到过在低于16V能启动的UC3842。
另回楼主:UC3842 7脚电压达到16V就能启动,除了8脚能测量到5V之外,还能在6脚测量到脉动的电压,建议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如果6脚不能测量到脉动电压,一是电路中有元件损坏,二是UC3842内部损坏了,没有输出。

网友:
以下内容来自其他网站,非原创。

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在国产的显示器中,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下面简单介绍一下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在更换完外围损坏的元器件后,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管,则电源开关管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 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 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由于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3(KA3843)相差甚远,因此,它们之间是不能直接代替的,这一点在维修工作中必须要注意.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造方可。
    再用示波器看6脚的脉冲,电源换作0~20V的外接可调,那样无需代电操作,同时通过调整电压结合示波器便能把3842的启动,截止,输出脉冲电压幅值(这个幅值是随供电电压变化而变化),脉冲波形,以及占空比等等各种性能反映出来~~~
能符合我所说,那样合格率就在99.9%以上

    1脚:误差放大器补偿(误差输出); 电压:2.8V
    2脚:反馈输入(误差信号输入) ;   电压:2.6V
    3脚:开关管电流检测(过流保护);   电压:0.08V
    4脚:外接RC定时元件;             电压:0.9V
    5脚:地线;                         电压:0V
    6脚:开关管驱动脉冲输出;           电压:1.3V,
    7脚:电源;                         电压:15V
    8脚:5V基准电压;                 电压:5V

网友:
补充一点:其实不必外加电源,只要去掉开关管直接加电就可以测量。只不过此时测量到的电压是脉动的,习惯后不影响判断。
有益提示:在关电之后,进行检测元件之前,切记先给400V大电容放电!

网友:
确实,14V电压是不能启动3842的。

今天我加电到18v,8脚有5V电压输出,说明UC 3842正常.

但显示器上7脚电压只能到14V左右,好像是欠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检查7脚相关电路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就没遇到过在低于16V能启动的UC3842。
另回楼主:UC3842 7脚电压达到16V就能启动,除了8脚能测量到5V之外,还能在6脚测量到脉动的电压,建议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如果6脚不能测量到脉动电压,一是电路 ...

uc3842 7脚电压达到16V就能启动,工作电流100mA,8脚有5V,6脚没有脉动电压。
原因是光藕没有电,3842认为输出电压低,所以不断增加6脚输出脉冲占空比,接近100%。

我做过一次
给电路外接电源,电压上调到16V后,电路开始工作。给光藕和TL431加电,?脚电压由2。5V以下升到2。5V时,3842 6脚
电压由15.3下降到0V。同时外接电源输出电流大幅上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兄台指正。
一时疏忽,6脚脉动电压是在本机供电的状态下才会有的,同时7,8脚电压也是脉动的。外接电源时正如兄台所说,感谢。
我习惯用本机供电,呵呵。

网友:
外围的元件我都检测过来,有没有其他原因造成UC3842电源快7脚电压低。

现在始终只有14V,拆掉开关管也一样。

网友:
如果确认7脚外电路没问题,可更换UC3842一试。UC3842内7脚接有一个稳压管。若其性能不良可导致7脚电压升不起来。也可用外接电源的方法测量UC3842在14~15V时的静态电流,技术资料上说小于1mA

网友:
3842损坏最常见的是6、7脚对地击穿,如果这两脚都未击穿,而电源不能正常启动,直接更换3842试试就是了,比去外接电源简单多了,何况3842满地都是
3842的7脚在9-15V之间变化,最常见的原因有负载短路,7脚滤波电容失容,3842本身异常

网友:
谢谢大家 我 学习来了

网友:
找到uc3842集成块7脚 电压低的原因了,是行电路有短路。

正在检查行电路。

网友:
又学到不少东西啊   得天天学习啊

网友:
离线后.黑笔接第5脚.红笔测其余7脚阻值,是多少自己找个好的测了记下、在这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