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的怪问题,很有挑战性,老鸟新鸟都来看看。

楼主(2008-08-24):
ASROCK K7NF2-RAID IO为83627HF-A主板故障现象:
客户拿来时,检测卡显FF,而且复位灯常亮,而且通电自动上电,查看内存金手指接地脚烧了一块,内存槽有一脚也有烧过的痕迹。
维修过程:想内存供电电流过大烧内存条,于是重点查内存供电电路,量VTT为2。75V,VTT为1。35V,有点高,把它们供电用的两个MOS管均换掉,故障依旧,量时钟复位,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正常,在摸不着头脑时,清了一下CMOS,数码卡居然能点亮了,C1-26,但把电源插头拔掉再插上去,多适几次,故障又出现,FF,复位灯常亮,因为开机自动上电,所以怀疑开机电路问题引起,查了一下绿线经过阻值为8。2K电阻到IO还有在触发排针旁边的MOS和D极,所以更换IO,故障依旧,在故障出现时,复位灯常亮,用力按南桥,发现数码跑C1-26,高兴之于,想肯定为南桥空焊,加焊一定好,但加焊完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补充一点,在复位灯常亮时量内存供电VDD恢复正常2。5V,VTT1。25V,但确FF,而过内存时量,电压均有点高2。75    1。35V,真想不知道为什么,欢迎大家讨论,找出故障点,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哦!

网友:
同样楼上的哈,应该是桥

网友:
刷下bios。反正也不麻烦。

网友:
呵呵,没有编程器,所以没刷,
楼上说是桥的问题,不会吧,明明是烧内存啊,怎么会桥有问题呢

网友:
换一个 同一系列的BIOS  开机看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