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6150BK8MC主板问题

楼主(2008-08-24):
店里接了5块丽台6150BK8MC主板,939接口 AMD速龙3000+U,问题是冷机器运行正常,大概1个小时侯后,南北桥发热后机器就变得很慢,严重的都死机了,现在南北桥都加了比原来更大的散热器,问题还是一样。刷了BIOS 也是一样。
现在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2008-10-04):
这个板南北桥是比较烫,如果是出现比较慢的情况,查一下其他芯片有没有异常.

网友:
看看南北桥中间有一个总线电压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