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开机检到内存就掉电问题

楼主(2008-08-24):
本人今天今天接了个HP NC6000的本 开机检到内存就掉电 内存是好的 拔掉内存就不掉了 本人怀疑北桥和内存槽虚旱了,请师兄们给点别的思路

网友:
如果开机电流到0.3-0.4之间, 然后重启且不断循环的话, 肯定是内存电路的问题! 如果肯定你的内存没有问题的话就试试加焊内存槽吧.

网友:
我遇到过啊

把北桥虚焊一下就好啊

网友:
北桥与内存之间的排阻会坏的,它们要一模一样,有的阻值会增大.造成加内存掉电.

网友(2008-10-01):
我的NC6000也是同样毛病,不知楼主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也是这样...真是头疼

网友:
不插内存能触发开机,但是不亮的话

建议先插个打阻卡,打下内存排阻,再测2。5V供电。再试着拖下内存槽,轻压下北桥。

以前修过一台NC6000就是排阻故障 导致反复复位,反复读内存。故障现象和2楼那位朋友一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10台左右的NC6000的本本 都是开机电流到0.4左右 都是MAX1987 CPU供电芯片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槽,对地打阻值,测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就不应该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