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08-08-24):
一块GF5200显卡,开始点不亮,后来经测试是供电出了问题,换了管子, 点亮后运行了六个小时左右开始花屏,出现字模糊的现象,这样的一般哪里出现问题最大.
谢谢.

网友:
用MATS4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虚焊的机会较大些,可以补补看。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看看.到时候把结果报上来.

网友:
MATS 具体怎么用的,怎么看是那个显存坏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好没有哦!

网友:
测试结果,有报错的地址,后来加焊了一个颗粒,之后就好了.
谢谢各位.  因为没有上传图片,所以没有办法让大家看了.

网友:
MATS4是什么软件啊 ,可以告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