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24):
请问IBM R50的开机流程和论坛上介绍的IBM T40的开机流程一样吗?
也是由 MAX1631,TB62501 ,H8 ,南桥,PMH-4共同构成开机电路。

网友:
原理差不多

网友:
检查到TB62501的Pin34没有16V电压,是不是待机的时候TB62501应该有16V电压?
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不明白TB62501 ,H8 ,PMH-4是那些心片Pin34是????

网友:
pin34是说的34脚

网友:
看有没有16v电压过来到tb62501

网友:
16V电压是进到TB62501的34脚吗?

网友:
哦那还有啊!     TB62501 ,H8 ,PMH-4是那些心片在住版上没看见有啊我是采鸟

网友:
仔细看看都能找到的,TB62501 ,H8,PMH-4都不小,很好找的,H8上面可能有白纸贴着。

网友:
我测试了,62501的38脚有16V。但是34脚只有2.8V。TB62501没有产生Vcc3SW电压。是34脚的电压不对吗?

网友:
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TB82501的供电问题,34脚有16V电压了,VCC3SW也有了,但是MAX1631的23和28都没有电压。流程是不是VCC3SW产生之后,PMH4的88就该产生一个AUX_ON的电压到TB62501的6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