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G板子,刚开始CPU不工作,跑CO

楼主(2008-08-24):
富士康865G板子,刚开始CPU不工作,跑CO,后出现无法正常开机,换了IO后能正常开机,但无复位,IO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完I/O后 IO发烫 应该没有换对  一定要型号对应  特别是HXS的 不能用其他的换~~
我也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什么I/O  但富士康INTEL的主板IT8712F-A的多

网友:
换的IO也是坏的吧

网友:
co和cpu座子和bios有关系!还有一点!先量三大电压是不是正常!再来测cpu座!要是没问题!大部份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