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533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8-08-24):
GA-8IR533主板,CPU不工作,无复位,测复位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北桥无短路,IO正常。

网友:
cpu供电和时钟呢?只有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下,cpu才工作!

网友:
cpu座看过吗?技加座子空焊的问题多!

网友:
技嘉主板
1   电源IC易坏
2   CPU座易空焊
3   内存供电,显卡供电MOS管易坏
4   I/O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