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重复启动

楼主(2008-08-24):
一块775针杂牌主板,可以触发开机。开机后两秒断电,断电后两秒后又自动开机,两秒后又重复断电。。。。。。经判断这种故障为主板上有短路,拆CPU检查后发现CPU座上的针脚有偏角的现象,造成CPU供电短路引起的开机后的保护电路工作。原来,机主自己喜欢自己动手拆装电脑,且在拆了CPU的情况下去动了CPU座的针脚!

网友:
值得注意一下,多交流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多交流可以少走弯路.真理!